建的库移动时外框消失。咋回事?

楼主(2015-03-24):
建了个DFN8的库,外框两根线重合。移动时消失。具体看图。
之前建的SOT23的库,也是外框两根线重合。移动时就没有问题。请大侠们看看,咋回事?
折腾了2天了。之前发现线宽改成一样就可以了。现在又不行了。线宽一样。也消失。
郁闷.......

a.png是不显示外框的DFN。 b.png是正常显示的SOT23. c.zip是源文件。(pads9.5)

网友:
F4后,再来移动。

楼主:
没用。只对焊盘有影响。框没影响。别的层也试过了。
为防止不小心画了两次。库中的线框也删掉重画了。

网友:
pads有这个毛病吧,不同层的内容重合时,将他们一起移动,就会看不见。在pcb图中顶底层各画一根线,一起移动也会看不见。我记得顶底层重叠的贴片焊盘也这样。
是不是可以这样假设:当有物体移动时,物体的外框会以图纸背景色的反色显示出来——有一根线移动,就是黑色的反色-白色;当重叠有2根线时,就要再反色一次,白框就又变成黑色,自然就看不见了。
假设成立的话,画3根线重叠,一起移动就能看见白框。现在机器里没pads,明天试试看。

网友:
好像是这么回事

楼主:
不是的。刚开始我也是这么分析的。如果是确认是这么处理,我就不折腾了。
图中SOT23封装的两根线也是重叠的。就可以。但DFN的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刚开始我也是这么分析的。如果是确认是这么处理,我就不折腾了。
图中SOT23封装的两根线也是重叠 ...

DFN 中的 Assembly Drawing TOP 和 Placement TOP 重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刚开始我也是这么分析的。如果是确认是这么处理,我就不折腾了。
图中SOT23封装的两根线也是重叠 ...

看来和组合焊盘也有关系.
记得以前是只要有重叠在移动时 Outline 就不会显示, 现在还可以显示出来, 应该是 Mentor 有修改过.
但是元件中有组合焊盘时, 重叠的 Outline 还是显示不出来.

z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和组合焊盘也有关系.
记得以前是只要有重叠在移动时 Outline 就不会显示, 现在还可以显示出来, 应该 ...

这分析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分析有道理。

我现在都习惯尽可能避免 Outline 重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