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安装过程中报错,如图所示

楼主(2015-03-24):
 点击关闭后,安装完成,但是不能用

打开软件时报错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1,安装时关闭杀毒软件

2,安装包是否被植入病毒。不要随意乱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安装时关闭杀毒软件

2,安装包是否被植入病毒。不要随意乱下载。

应该不会吧,老师提供的,其他同学都装上了,会不会是与哪个软件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