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亮via和clins segment

楼主(2015-03-24):
    skill中,请问怎么才能高亮一个via,或者高亮某些一定线宽的cline segments?我不想采用高亮net的方式,因为高亮net的话,整条通路上的所有相关的via和cline全部会高亮起来。譬如一个net上,我用了neck模式走线,其中一段线宽是10mil,另一段线宽是12mil,那么我在高亮的时候,只高亮10mil的部分,对于另外一段不进行高亮,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或者函数可以处理这个问题。@betamelody @deargds

网友A:
    你把高亮的對象由net 改為Cline segs,
    再針對每一小段Cline segs做判斷寬度,
    之後再高亮這些符合你所需要的.

网友B:
    據我認知,一樣使用axlHighlightObject,但g_permHighlight為nil ( use TEMP highlight color)
    例 axlHighlightObject(segment nil)
    產生的問題是無法同時使用多種顏色

网友C:
    永久高亮只能用在Groups symbols Functions Nets Pins DRC errors,,其它对象只能用temp高亮,,所以只有一种颜色。。temp高亮只能设一种颜色。。

网友:
    1. net = car(axlSelectByName("NET" "PEG_TX0P"))
    2. objs = nil
    3. foreach(br net->branches
    4.   foreach(ea br->children
    5.     if(ea->objType == "path" then
    6.       objs = append(objs setof(x ea->segments x->width==axlMKSConvert(6.5 "mils")))
    7.     )
    8.   )
    9. )
    10. axlClearSelSet()
    11. when(objs axlHighlightObject(remove(nil objs)))

    示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高亮的對象由net 改為Cline segs,
    再針對每一小段Cline segs做判斷寬度,
    之後再高亮這些符合你所需要 ...

    谢谢你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據我認知,一樣使用axlHighlightObject,但g_permHighlight為nil ( use TEMP highlight color)
    例 axlHigh ...

    哦,理解了,那在点击其他的时候,这个temp hightlight会自动消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永久高亮只能用在Groups symbols Functions Nets Pins DRC errors,,其它对象只能用temp高亮,,所以只有 ...

    谢谢,解释很到位!

楼主:
    版主威武,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