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可以读取WiFi发过来的数据吗

楼主(2015-03-24):
可以的话 有那些软件 要怎么做呢

网友:
问题要具体一点。

网友A:
这个,能说清楚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说清楚一点吗

我下位机用的是HLK-RM30的wifi模块现在我控制这个wifi模块工作在STA状态连接公共wifi 然后发送一个信号
电脑连接公共wifi之后 该用什么上位机去读取这个wifi发送来的数据呢
请大神指点

网友(2015-06-10):
TCP测试工具

楼主:
最后 我是用了VB的 win socket 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