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在PCB中一个器件怎么移动它的PIN,非常感谢

楼主(2015-03-24):
如图所示,怎样才能在PCB中移动BGA的PIN(前提是不在库中修改封装),求大神解决,谢谢

网友(2021-02-03):
    我咋弄不成功

网友(2015-04-07):
    edit-properties,symbol,选择unfixed pin

网友:
    简直不要太N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properties,symbol,选择unfixed pin 。。。
找不到我再上图,,这个玩意还是慎用。。。。。

谢谢了,修改成功

网友A:
    edit-properties,symbol,选择unfixed pin 。。。
找不到我再上图,,这个玩意还是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