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PCB反标原理图失败,求解决

楼主(2015-03-24):
请问,在allegro重新生成位号,也修改了导出文件,还是出现如下错误: INFO(ORCAP-1805):One or more errors or warnings were encountered。求指点

网友A:
網路上有人說是器件編號重複。

把 BOM、Netlist、DRC 都跑過一次,看會不會找到什麼錯誤?

网友:
素滴!我故意把兩個器件的編號改成一樣,DRC 時就出現這個錯誤訊息。

有科學家實驗的精神!

网友B:
我记得allegro修改了位号以后,不需要修改什么导出文件的。直接allegro导出logic,然后cis导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有人說是器件編號重複。

把 BOM、Netlist、DRC 都跑過一次,看會不會找到什麼錯誤?

谢谢版主的尝试,发现还是自己文件修改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allegro修改了位号以后,不需要修改什么导出文件的。直接allegro导出logic,然后cis导入就可以了。

还是需要修改的,在之前的论坛里找到了修改点。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75-1-1.html

网友(2019-04-05):
正好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去看看

网友:
重新导一遍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