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混合电压的I2C上拉电阻应该拉到哪个电压?

楼主(2015-03-25):
    比如有3.3V的器件和2.8V的器件用I2C通信,I2C是上拉到3.3V还是2.8V?

网友:
    1.5k拉2.8v,绝对没错。

网友:
    need to switch~~~for example,use a  mosfet

网友:
    1 如果2.8V器件对3.3V可以耐压,那么接到2.8V和3.3V都可以。
    2 如果2.8V器件对3.3V不耐压,那么接到2.8V
3 如果你不放心,用NMOSFET做开关。

网友:
    拉2.8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