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功放电路问题?

楼主(2015-03-25):
最近想用STM32做一个声音播放电路:
下面方案是否可以?
1、STM32+LM358+喇叭
2、STM32+语音芯片+喇叭
这样做可以吗那个好点?
求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STM32可以直接输出语音信号吗?如果不可以,第一种方案直接NC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可以直接输出语音信号吗?如果不可以,第一种方案直接NC掉。

第一种应该可以吧,使用DAC输出。外加一个SPI或者SD卡来存储语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种应该可以吧,使用DAC输出。外加一个SPI或者SD卡来存储语音。

如果你软件能搞定,自然选择这个!

网友:
两个都可以,第二种方案简单点,注意两点:AC耦合,输出电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