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 报错自动关闭,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5-03-25):
这两天在用pads9.3布板时,布一会儿就会弹出一个窗口, 然后自动关闭PADS,请问下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勤保存,没别的办法,貌似是软件的固有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用的还是正版的PADS9.3。。。。。都有这毛病。。。。无语

网友A:
不會吧!正版的有這個問題喔!

网友:
这个问题人人都会遇到,多保存,实在没保存到只有重新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用的还是正版的PADS9.3。。。。。都有这毛病。。。。无语

该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會吧!正版的有這個問題喔!

就算正版没升级, BUG 依然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