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教教我怎么导有弧线的板框图,每次导入都丢失!

楼主(2015-03-25):
如题,像附件这种简单的板框,不知道为什么我导的时候,总是会丢失弧线的线条。也在网上找了好多方法,可是我操作了还是不行。
哪位能教教我下,用的pads9.5,AutoCAD用的是2007版本的。谢谢!

网友A:
    没闭合啊。。。。。CAD里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B:
    你这板框都不是闭合的怎么能导成板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闭合啊。。。。。CAD里处理一下就好了。。

    好吧。我再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板框都不是闭合的怎么能导成板框?!

谢谢。再请教下,我在CAD里面用PE命令合并,所谓的合并是不是要在CAD里面达到这样的目的:所有连在一起的线条已合并成一条线(选中其中任意一条线时,所以连在一起的线全部被选中)。我这是百度经验里面看到的。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7f41ececcb7d7e593d095ce3.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再去试试。

    你那个圆弧是样条曲线, 样条曲线 PADS 无法支持的, 要转换成多段线才可以.

网友:
    遇到过同样类似问题,

网友:
    是否闭合成功,可以将鼠标放在任意的线条上,双击该图形,就会出现属性框,显示是否已闭合。另外结构图中如果选中一条弧形,显示三个节点的,就能导进去,如果出现多于3个的就导不进去。

网友:
    不闭合,导入的时候能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圆弧是样条曲线, 样条曲线 PADS 无法支持的, 要转换成多段线才可以.

忙了几天,都忘记上论坛了,多谢。我回头试试

网友:
    遇到过同样类似问题,就是设置层不一样
    所以会这样
    如果你想那样做的话
    可以直接使用CAD 画在同一个层上面
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