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代表什么三极管有什么特别的?

楼主(2015-03-25):
这个三极管有什么特别的吗?集电极引出三根线是什么意思,他们仨是啥关系啊。还是本来就是一个,有特殊的规范画图要这么画出来?

网友A:
Current Mirror Circuits
Note that it is customary to draw the base voltage line right through the transistor symbols for multiple current mirrors! Or in the case of Q4 in Figure  above, two current sources are associated with a single transistor symbol.

說穿了就是懶罷了,連畫圖都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rrent Mirror Circuits
Note that it is customary to draw the base voltage line right through the t ...

谢谢版主指点。还是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two current sources are associated with a single transistor symbol. 这个是指两个电流源与Q4相关,那就是I4+I5=I3=I2=I1。

还是I5=I4=I3=I2=I1?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他的意思是說,Q2 + Q3 的電路,等於旁邊那個 Q4 的電路。

"two current sources are associated with a single transistor symbol",就字面上翻譯來說,他是用一個符號表示兩個電流源。實際上還是兩個三極管,只不過是用一個符號表示。

這種畫法在 TTL 邏輯電路中很常看到!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