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12V3A UCC28610 第一次涉及开关电源板(protell),求喷

楼主(2015-03-25):
第一次lay电源板,也看了很多资料,希望大家多多指点,LAY完自己就感觉不顺任意,回路啊啥的目前总是还超控不了,希望大家多指点改进,附件为protelL99 SCH及PCB文件

99se

楼主:
一楼占位,求楼下指点

楼主:
自己顶起,求高手

网友A:
粗略看了一下,有以下三个问题,看上图的箭头处:

1,Y电容的接地处理。
应单独接往大电容,不应和控制电路的 地接在一起。

2,光耦的取电应接电容处,不要接变压器管脚

3,输出部份电容没有发挥作用(电容的布局和布线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略看了一下,有以下三个问题,看上图的箭头处:

1,Y电容的接地处理。

首先非常感谢 jimmy的评改,现自己重新修改了下,不知道布局怎么样?还有其他的一些安规,布线不知道修改哪些地方,希望Jimmy抽个时间能帮忙仔细瞅瞅!

protell99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 jimmy的评改,现自己重新修改了下,不知道布局怎么样?还有其他的一些安规,布线不知道修 ...

无静电泄放通道。无螺丝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

我才开始学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静电泄放通道。无螺丝孔

请问jimmy静电泄放通道该怎样处理,在画的时候心中没有这个概念,由于不是机构出图,所以现仅有尺寸图无螺丝孔位图,螺丝孔将放在四个角落,

网友C:
静电泄放通道我们产品是通过外壳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电泄放通道我们产品是通过外壳来的。

通过PCB GND连接螺丝导出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无静电泄放通道。无螺丝孔

我猜测下Jimmy大神的意思就是“加了螺丝孔就有静电泄放通道了”,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测下Jimmy大神的意思就是“加了螺丝孔就有静电泄放通道了”,不知道对不对?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测下Jimmy大神的意思就是“加了螺丝孔就有静电泄放通道了”,不知道对不对?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静电可以通过螺丝孔泄放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