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输出电流

楼主(2015-03-25):
小弟最新有个案子需要把3.3V的SPI的接口转成1.8V的,想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来做,不知道用多大的电阻合适?

网友A:
你的SPI是用来接什么外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PI是用来接什么外设的?

mage sensor

网友:
电阻分压看上去是比较简单的实现方式,但速度估计不行。
网上可以找到很多现成的电平转换电路,都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age sensor

如果这样,需要电平转换,电阻分压不可靠。

网友:
SPI确定通讯方式后,用三极管来做转换就好,so easy !

网友:
呵呵双向数据不好分压

网友:
用稳压IC做又简单又稳定

楼主:
之前用电阻对24M的时钟做过分压,工作起来看起来也比较稳定,速度应该没问题,只是不知道SPI的电流会有多大,放多大的电阻比较合适,MISO估计会用MOS的方式做升压转换。@SZXIAOLUO,你说的什么IC?有型号么?

网友(2016-04-12):
用2个Mos管做电平转换不知可行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