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中显示maxmum mumber of vias is exceeded of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3-25):
    pads 2007中使用router 布线时,shift+click打过孔时,显示如题错误,求解

楼主:
    pads 中使用router 布线打过孔时,显示maxmum mumber of vias is exceeded of ,打不了过孔,无法打孔,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你在走线结束这一项里设置一下结束为打孔模式就可以了 孔的样式你要在LAYOUT里面设置好就行了

楼主:
    设置了结束为打孔模式的孔的样式,依然是不行的

网友A:
    难道如下图所示,你设置的孔数限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如下图所示,你设置的孔数限制吗?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