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采样问题?

楼主(2015-03-25):
     关于STM32 AD采样, 我们知道当AD输入采样值为3.3v以内时,mcu可以采样到,但如果高于了3.3V,MCU就采样不到! 针对于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个人观点是不是可以用什么电路进行转换或者有什么IC可以识别高于电源电压的AD采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

是这样的 ,电路本事有A采样点与B MCU ,现在需要不影响AB直接采样(AB采样有可能是3.3V 或者5V的电平 ),我要并联一个MCU到A采样点

网友B:
你采用几个电阻
使用分压士式

只要采样不大于3.3V
采样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采用几个电阻
使用分压士式

   A为采样点,A与B MCU是一直采样的,电压有可能是3.3或者5V  ,现在STM32需要去读取A采样点, 但不能影响 A与B 直接的采样,( 比如A为3.5V的AD电压,怎样使B与STM32都可以读取3.5V  )

网友:
A采样点,分压,然后分别接电阻到STM32与MCU B
A采样点的电阻分压的数量级小于串联到STM32与MCU B电阻的数量级。

网友B:
我的建议是你使用分压电路
把整个电压降下去
使电压低于3.3V
这样采样就不会有问题

只是采样点的电压降了一些
其他的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建议是你使用分压电路
把整个电压降下去
使电压低于3.3V

如果把采样点降点,这样会影响到B点MCU采样哦, 假设采样点为4.5V ,这是要降到小于3.3V ,B点MCU肯定会影响采样错误

网友C:
楼主应该是做电池电压检测吧,哈哈,我也做过,,确实是要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是做电池电压检测吧,哈哈,我也做过,,确实是要分压

分压不会影响原来的采样点吗,方便加下qq,请教下兄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压不会影响原来的采样点吗,方便加下qq,请教下兄弟!

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是:A-B是固定的采样点,程序也是固定的,是吗?也就是不能修改,而你是要用STM32再接一路过去读取A采样点的信号,是这样吗?
如果这样那就直接分压,再串电阻到STM32,影响的就是阻抗,如果你的阻抗够高,分压的级数与串联的电阻的数量级大于MCU的输入阻抗,即可看成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是:A-B是固定的采样点,程序也是固定的,是吗?也就是不能修改,而你是要用STM ...

是的 ,AB是固定的采样(不能动的),然后我另外一个STM32需要去读这个电压值有其他作用,    比如A点4.5V电压值,STM32直接串电阻不影响B的采样吗?

网友D:
你怕影响的话,看直接从采样点拉一个跟随器是否可行,应该不会在影响前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是做电池电压检测吧,哈哈,我也做过,,确实是要分压

我做的和你不一样:我的是3.3V的MCU去检测电池,电池电压最大4.2V,所以我是分压后再接入MCU的,然后测得的数据再经过换算得到实际电池的电压。
你的意思就是两个MCU(A和B)都需要对A点进行AD检测,而且两个MCU的ADC的参考电压不一样,假设分别A为3.3和B为5V,而你要测的点电压为4.5V,这样你如论如何都需要分压吧,要测的点经过分压后(3.3V内)再接入A,B则直接接测试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AB是固定的采样(不能动的),然后我另外一个STM32需要去读这个电压值有其他作用,    比如A点4.5 ...

就是阻抗的问题,只要足够大,即认为不影响。

网友:
看你要求什么级别的精度了,STM32的ADC输入阻抗不高,高速率可达到12bit精度的时候貌似五六十K才,如果你需求超低功耗,用几十K的电阻分压的话,精度还是有损失的。 如果是低速率,低分辨率,不考虑电阻分压功耗的话,直接分压拉过去就行。具体的得看你应用,从精度,速率,功耗角度取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怕影响的话,看直接从采样点拉一个跟随器是否可行,应该不会在影响前后了吧

能具体点吗?  应该怎么做 ,谢谢!

楼主:
问题未得到最终解决, 期待各位坛友的解决 ,自己顶下。。。。

网友E:
借此我想请教一下:假如AD是读取另一个系统接过来的未知电压,还是简单分压就行吗,要不要考虑OVP和OCP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未得到最终解决, 期待各位坛友的解决 ,自己顶下。。。。

简单点,你接个跟随器,然后分压测试一下实际的,看有没有非线性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借此我想请教一下:假如AD是读取另一个系统接过来的未知电压,还是简单分压就行吗,要不要考虑OVP和OCP呢?

OVP要考虑,分压后可以用BAV99接成上下两个二极管的形式
OCP不需要考虑,因为你是分压。

网友E:
非常感谢,不过BAV99的接法呢,一个接地,另一个接电源?
我们分压后,在板子上增加一个运放使其接入,相当于将外部系统和内部系统隔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不过BAV99的接法呢,一个接地,另一个接电源?
我们分压后,在板子上增加一个运放使其接入,相 ...

恩,一个接GND,一个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你接个跟随器,然后分压测试一下实际的,看有没有非线性失真。

   楼主你看这样是否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你看这样是否合理。

是跟随器输出的电压,然后再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跟随器输出的电压,然后再分压!

刚做了实验输入4.5V时,跟随器输出还是4.5V ,(分压电阻各为10K)   起不到分压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做了实验输入4.5V时,跟随器输出还是4.5V ,(分压电阻各为10K)   起不到分压作用

你的图哪叫分压?
输出串电阻,然后再一个电阻到GND,取中间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哪叫分压?
输出串电阻,然后再一个电阻到GND,取中间点!

搞错了 ,理解,多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