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AD采样问题?

楼主(2015-03-25):
     关于STM32 AD采样, 我们知道当AD输入采样值为3.3v以内时,mcu可以采样到,但如果高于了3.3V,MCU就采样不到! 针对于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个人观点是不是可以用什么电路进行转换或者有什么IC可以识别高于电源电压的AD采样值!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用电阻分压最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用电阻分压最实用

如果采用直接串联电阻,MCU内部ADC需要拉高还是拉低, 如果拉高是不是会影响到AB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采用直接串联电阻,MCU内部ADC需要拉高还是拉低, 如果拉高是不是会影响到AB点

你可以把这个ADC负载算进去就行了

网友B:
用电阻分压  直接把MCU内部的AD采样脚设置成模拟输入就好了呀  难道还要上拉或者下拉吗?  个人用的时候没有设置上拉也没有设置下拉呀 只是设置成模拟输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阻分压  直接把MCU内部的AD采样脚设置成模拟输入就好了呀  难道还要上拉或者下拉吗?  个人用的时候没 ...

电阻分压后,不会影响到A采样点与B单片机采样电压吗, 前提是不能影响到这个采样点, 比如:A采样点为4.5V   要保证B  与STM32两个单片机都可以正常采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阻分压  直接把MCU内部的AD采样脚设置成模拟输入就好了呀  难道还要上拉或者下拉吗?  个人用的时候没 ...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forum_mod=attachment&aid=OTQ3MTV8NDY2MTBkNmV8MTQyNzM3NjE1MHwxNDAxNjF8MTA3MDAz&no.png   A为采样点,A与B MCU是一直采样的,电压有可能是3.3或者5V  ,现在STM32需要去读取A采样点, 但不能影响 A与B 直接的采样,( 比如A为3.5V的AD电压,怎样使B与STM32都可以读取3.5V  )

网友:
adc有输入内阻,电阻分压时最好能用运放跟随,保证采样源的低阻抗

网友:
将a点电压先用电阻分压,再分别使用运放跟随送到b点和stm32,stm32中管脚定义为模拟输入,参考电压可以3

网友:
参考电压可用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