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倒角的讨论

楼主(2015-03-25):
因为焊盘可以设计成各种倒角,如90度直角,圆角和斜角,不清楚从工艺角度或是信号角度上说,不清楚各种倒角各有什么优点呢?或者说各种倒角一般都用在什么场合呢?之前从没有想过这些,突然想到,所以来论坛上问问。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有的作用是为了在密集的地方,能放下去,比较圆的电容,有的可能是想阻抗的连续线考虑,还有的人或是为了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作用是为了在密集的地方,能放下去,比较圆的电容,有的可能是想阻抗的连续线考虑,还有的人或是为了好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2017-08-17):
很多都是为了标识第一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都是为了标识第一管脚

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