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盘倒角的讨论

楼主(2015-03-25):
因为焊盘可以设计成各种倒角,如90度直角,圆角和斜角,不清楚从工艺角度或是信号角度上说,不清楚各种倒角各有什么优点呢?或者说各种倒角一般都用在什么场合呢?之前从没有想过这些,突然想到,所以来论坛上问问。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请教:在PADS里面,那种两头是圆角或者弧形焊盘的贴片电阻电容封装是怎么制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在PADS里面,那种两头是圆角或者弧形焊盘的贴片电阻电容封装是怎么制作的?

PADS的异型焊盘,各种形状的都可以做,五角星,多边形,半圆形都可以。

楼主:
没有一个能回答我问题的啊

网友B:
低频信号焊盘随便设置成什么样都可以, 高频的话如果焊盘设置成导圆角或者圆形的焊盘理论上来讲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C:
    理论上圆形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信号焊盘随便设置成什么样都可以, 高频的话如果焊盘设置成导圆角或者圆形的焊盘理论上来讲效果会好一点 ...

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圆形好

    多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