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师

楼主(2015-03-25):
pads Layout里面能按住鼠标滚轮放大、缩小。而在PADS Logic里面按住鼠标滚轮放大、缩小就没有反应!! 需要怎么设置吗??

网友A:
可REST一下,估计会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REST一下,估计会OK

感谢这位兄台! 按着你的方法已经OK了哦!!!灰长感谢。。。

网友B:
你的意思是layout里面滚动中键就可以缩放图纸?你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layout里面滚动中键就可以缩放图纸?你在哪里设置的?

滚动中键的同时,按住ctrl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