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的物理外框在哪个层画的啊

楼主(2015-03-25):
百度了下,好像都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是在丝印层画的吗?

网友A:
找个标准的含有器件物料外框的库打开看看就知道常规设置层在哪里了,
前提是你需要打开其中的层(如设置的机械层)
如附件(altium免费提供)

欢迎查看后看到您对这个放置层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标准的含有器件物料外框的库打开看看就知道常规设置层在哪里了,
前提是你需要打开其中的层(如设置的 ...

兄弟,能否明示一下,这些3D图我会看啊
为什么我要问元器件的外框图在哪里画,在哪个层画,我的想法是通过画外框图,后面在布局布线时,外观图就是实实在在的在那里,布局布线时便于即时知道是否违反了元件与元件之间的距离规则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能否明示一下,这些3D图我会看啊
为什么我要问元器件的外框图在哪里画,在哪个层画,我的想法是通 ...

没让你看 3D 图片 (无结构师的配合通常很少关注3D描述),
你不妨看看我昨天附件中 Chip_Resistor_N.PcbLib 里 的 RESC2012N 来理解

不同的应用软件 层的名称会有所不同,关注外框自然有你所期待的原因,比如是为了做某些 规则检查,如果方便,不妨把你看到的相关内容也一并发上来让大家参考....

网友:
有时为了方便区别,电阻 和 电容 用不同的外形来定义

楼主:
图片的绿色线条就是代表外框吗,属于第15层机械层,那就是外框图在第15层机械层画的咯?
图中没有看到top overlay的丝印层呢,怎么没画?

网友(点评):
小的器件有时丝印可以没有或简化(如中间的一竖)

楼主:
刚在百度上找到这个,是这样子的吗?
如是,算是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在百度上找到这个,是这样子的吗?
如是,算是明白了,谢谢!

有些不是固定的(可以自定义,但随大流更好些),
这个描述符合 altium 的行规吧,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的绿色线条就是代表外框吗,属于第15层机械层,那就是外框图在第15层机械层画的咯?
图中没有看到top  ...

我图中紫色部分为 器件的真实此寸(和 3D 图形也是吻合的),绿色框显然是大于 实际尺寸的,
可能用于后期工艺说明等用途。

经过你的补充,这个帖子应该完美了 ^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