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连接什么时候需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2015-03-25):
我看到部分电路有接上拉,有些没有接,求解何时需要接何时不需要接呢?

网友:
K規格書,書中自有黃金屋!!!

网友:
    开漏输出,用于匹配不同电平的情况下,需要上拉电阻。我是这样猜测的。

网友:
    从没用过上拉电阻

网友A:
    开漏输出的时候请记得上拉,,不过SPI一般不是开漏的吧,,不用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漏输出的时候请记得上拉,,不过SPI一般不是开漏的吧,,不用拉

    谢谢!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