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个新版本的menter,目前哪个比较好用?

楼主(2015-03-25):
以前用过ee2005,感觉pcb软件真是太好用了。现在哪个版本的稳定点?
另外我觉得orcad的原理图软件很好用,这两能结合起来么?

网友A:
    Xepediton vx  很好用,可以下来试下,有32和64位的,看你的操作系统咯!
ORCAD可以结合7.9.4,没有试过VX,应该也可以吧,但是不能交互布局,而且也不好把VALUE值映射过来,
其实ORCAD----LOGIC-----DXD就可以实现交互布局,因为LOGIC 和DXD毕竟同出一家公司,在转化中会容易很多,不用更改太多东西,这样可以实现交互布局,但是value值也是有时好,有时不行,有点郁闷!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5313-1-1.html
可以看下VX的厉害之处!

网友:
    一直在用ee7.9.2.版本稳定.
新版本可以试用.VX版本改动太太.各种BUG.

    r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5313-1-1.html
可以看下VX的厉害之处!

    VX是最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VX是最新的吧?

    是最新的版本!

网友:
    最新的吧,好用。

    r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Xepediton vx  很好用,可以下来试下,有32和64位的,看你的操作系统咯!
    ORCAD可以结合7.9.4,没有试过VX ...

交互布局具体方法请分享一下

网友:
    就是将orcad转成16.2,然后有powerlogic再打开保存,最后在DXD里用import/pads那一项转化成DXD,只要有cell就可以转成PcB,这个成功率很高,我试过很多次了,你先试试看,有问题的话我再把文档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