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7 读入 pads 导出 asc文件不对

楼主(2015-03-26):
hi cousins, 我最近用 siwave 7 导入 pads导出的 asc文件,发现 power 层缺少了 vdd_core之类电源块的 电源块信息,我用 allegro 导入同样的
asc文件,是可以看到那些 power 的电源块金属层信息的。

网友(2015-05-13):
你是直接导入的吗?ASC是什么版本?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最好是先转换成.anf,然后在导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先转换成.anf,然后在导入!

SIWAVE有什么方法 与PCB联系。ANF 文 件 要借助AnsoftLink 吗?

网友:
    通过转换软件与PCB联系,Cadence用ansoftlink和ECAD就可以直接去siwave,而pads需要到处ASC文件由siwave吃入asc文件就可以,7的话需要自己设置一下那些是电源地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