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元件没有标号,可以自动添加吗

楼主(2015-03-26):
从其他文件导入allegro中的PCB文件,元件标号丢失了 ,在allegro中可以自己添加吗

网友:
把库导出去,重新在元件标号层添加字母,然后重新导一网表,再更新一下器件就有了

网友:
    也可以手动添加上,不过以后检查起来会比较麻烦,建议删除器件,重新添加进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