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改pin name?

楼主(2015-03-26):
    orcad中,新建了一个器件,引脚比较多,请问如何组改这些pin name?能通过excel做成pin number和pin name的map,然后copy进去么?

网友: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2086-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4098-1-1.html

网友(2015-05-28):
    可以,View-->package-->Ctrl+E,然后粘贴pin list就可以了,但是OrCAD的粘贴快捷键和Windows不一样,应该是 shift+insert,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