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尺寸与元器件显示比例失调

楼主(2015-03-26):
在整理orcad 原理图时发现 有些图尺寸与元器件显示比例失调。
A4页面的PAGE内 元器件显示很小
新建PAGE 后将异常PAGE内原理图COPY 粘贴后一切正常。
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应该是网格设置的问题

网友A:
請問你是用哪版 orcad ?  有沒有安裝 hotfix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是用哪版 orcad ?  有沒有安裝 hotfix ?

我的已经是44了

网友:
在異常的圖裡面用 I 和 O 去放大縮小,使畫面更新,這樣會不會有幫助?

网友(2020-03-10):
    刚好遇到相同问题, 把格点设定调整回预设值就正常了。谢谢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