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设置单面板

楼主(2015-03-26):
要画单面板,不是画双面板或多层板,如何设置成单面板来画啊
软件的层叠管理里好像最少都是双面板的,没有单面板可选

网友A:
在顶层画也可以,在底成画也可以。画一层板随便,当然一层板是在底成画的多,其他层可以去勾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顶层画也可以,在底成画也可以。画一层板随便,当然一层板是在底成画的多,其他层可以去勾隐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