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置电源供电系统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5-03-26):
手上有一块板正在调试,出现了一个神奇的问题
主控用的LPC1820,USB供电和5V外置电源供电两种供电方式可选

    用USB供电时,系统工作正常

用5V外置电源供电时,发现在插拔电源的时候,系统有很大的概率出现不能工作的情况

    这时LPC1820温度急剧升高,发烫

    测量发现:正常工作时5V电源的电流为300mA,芯片发烫时电流为1.1A.

    LPC1820工作电压3.3V,用的电源芯片是LM1117_3.3

各位分析分析,这可能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要分析,好歹要上图纸的吧。
然后,你5V和USB_5V的关系,同时供电?还是切换供电?插拔5V的浪涌电压有没?是多少?

网友:
    从主芯片测起 ,  不断一级一级往前搞可  监测不同模块的电流,找到问题电路   看描述基本上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看样子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看下原理图吧

网友B:
    楼主发下原理图~~~让大家帮忙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分析,好歹要上图纸的吧。
    然后,你5V和USB_5V的关系,同时供电?还是切换供电?插拔5V的浪涌电压有没? ...

久等了,图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分析,好歹要上图纸的吧。
然后,你5V和USB_5V的关系,同时供电?还是切换供电?插拔5V的浪涌电压有没? ...

    5V和USB_5V是切换供电,插拔5V的浪涌电压还没测

    原厂给的demo板5V供电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下原理图~~~让大家帮忙分析吧

这个不可以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5V和USB_5V是切换供电,插拔5V的浪涌电压还没测
    没有图纸,不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可以滴,

用示波器测下波形吧~~~~

网友:
    在L3上并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再试。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观测并二极管前后,插拔外置电源的时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不好玩

    图来了

    45.92 KB, 阅读权限: 150,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C:
    解压居然还要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压居然还要加密。。。

    不好意思啊,这个公司要求保密,产品还木上市呢

网友D:
拔插不能用,是否是因为L3??

网友E:
    先确认直流5v有没有问题,然后用示波器观察吧,这个直流5V电源与USB如果都是5v 那就是插拔瞬间的浪涌,示波器应该看的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拔插不能用,是否是因为L3??

    是多次重复插拔,比如说10次有7次是不正常的,电压被拉低了,另外3次就是一切正常

网友:
    LM1117并联一个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确认直流5v有没有问题,然后用示波器观察吧,这个直流5V电源与USB如果都是5v 那就是插拔瞬间的浪涌,示波 ...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打样了4块板,有一块是完全正常的,另外3块出现问题

    插拔电源进行试验

    10次有7次会出现电压拉低,电流变大,芯片发烫

    另外3次却是正常的

网友E:
    将那块正常板子上的芯片与出问题板子上的芯片进行交叉对比测试,另外 如上面所说 并个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那块正常板子上的芯片与出问题板子上的芯片进行交叉对比测试,另外 如上面所说 并个二极管试试。

谢谢啊,已经找到原因了

    是因为测试的时候只是用电源供电,没有用USB给VBUS供电

飞线把电源接到VBUS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已经找到原因了

是因为测试的时候只是用电源供电,没有用USB给VBUS供电

找到原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