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请问PADS大面积自动增加地过孔如何操作?

楼主(2015-03-26):
大师们!请问pads大面积自动增加地过孔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JIMMY,这样自动添加的过孔不会自动避让,直接按规律打在其他网络线上,有没有设置让其自动避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JIMMY,这样自动添加的过孔不会自动避让,直接按规律打在其他网络线上,有没有设置让其自动避让呢?

自动避让要把DRC关掉

网友(2015-04-30):
    小白操作出现如下:

    请教大侠!

网友B:
    学习  将DRC关闭后就可以避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  将DRC关闭后就可以避开了

是打开 DRC, 不是关闭 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