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仿真问题

楼主(2015-03-26):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hhliu\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075848671\QQ\WinTemp\RichOle\ZGI%8TF}N`%6N%170XA7T{9.png各位。模型中的参数只有ISBS模型,阻抗,线长和过孔,那么请问。我一根线走的弧形线,另一根线全走90度的线。但长度一致。这两根线仿出的波形也一致咯?这和实际不符啊

网友:
楼主,既然不一样,那你要在仿真中表现出来,如果你在hyperlynx中只设置其长度参数是一样的,那么你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一样的

网友:
hyperlynx支持导入S parame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