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层次设计网标中网络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5-03-26):
请教个问题,很困惑。我用的是orcad16.6,层次设计,如图。两个功能模块,一个是ADC,一个是FPGA,数据总线DB[0..15],但是导成网表后,PCB中的网络都加上了模块号,比如DB0变成了DB0_ADC,DB0_FPGA。。。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知道的指点迷津,谢谢了!

楼主:
这样本来两个模块中应该相连接的2个引脚,这样就连接不起来了,不是同一个网络了。

网友A:
試試看請在網絡總線上加上名字,應該會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請在網絡總線上加上名字,應該會有改善。

哦,确实是这样,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