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shiape边缘时如何平移边缘而不是创建一个新的vertex

楼主(2015-03-26):
有时候需要调整outline形状,结果只是拉了一个点出来,很不规整,怎么样把整个竖边平移拉出来

网友A:
    选中shape的时候,把鼠标放到要移动的位置,然后看看鼠标是否变化了,如果两个箭头,并且是垂直于当前的shape的边的时候,这个时候移动shape则是整条边平行移动的。否则就像你那样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shape的时候,把鼠标放到要移动的位置,然后看看鼠标是否变化了,如果两个箭头,并且是垂直于当前的sha ...

    赶紧试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shape的时候,把鼠标放到要移动的位置,然后看看鼠标是否变化了,如果两个箭头,并且是垂直于当前的sha ...

有出现垂直于shape边缘的双向箭头,
还是不行啊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可以的
    不过我后来装了个skill,就没弄好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出现垂直于shape边缘的双向箭头,
还是不行啊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可以的
不过我后来装了个skill,就没 ...

    那你卸载掉skill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卸载掉skill试试

我是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skill,就是一个pcbenv的文件夹,替换系统自带的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skill,就是一个pcbenv的文件夹,替换系统自带的就变成这样了

这个是skill的工具,你可以卸载下,然后再装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skill的工具,你可以卸载下,然后再装上试试

    好的
虽然这个skill工具还是蛮好的,但是。。

网友B:
    侮辱哥整理的skill,和这个有半毛钱关系,用了几年了也不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侮辱哥整理的skill,和这个有半毛钱关系,用了几年了也不见有问题

    kevin大神你的skill隐藏shape后无法显示了
我用的16.5

出错信息,是不是丢失了某个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