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AS3.0的眼图标准,在相关英文文档中找不到,忘各位大神指点下,急用!!!

楼主(2015-03-26):
求SAS3.0的眼图标准,在相关英文文档中找不到,忘各位大神指点下,急用!!!

楼主:
为啥没有大神指点呢?

网友A:
很早之前也有过这个疑惑,简单从个人理解角度回答一下,不知是否正确,仅供参考吧。在SAS3 Spec.中未规定眼图模板,可参考Tektronix和Keysight自动化测试结果和手动测试MOI,在SAS3测试过程中两者是通过计算BER下的浴盆曲线,即BER等于某一特点值时的Eye Height和Eye Width,另外在SAS3测试过程中新增了Eye Opening参数(在SAS2中是没有的),参考了EMC提供的SAS3 die to die之间24dB信号衰减模型。

网友B(2015-05-07):
楼上说的很对,SAS2标准就没有明确定义眼图标准,整个SAS协议和PCIE 等有些区别,建议楼主先搞清楚IT,CT等几个测试点,明确自己的测试拓扑结构。

楼主(2015-06-08):
引用 网友A:
很早之前也有过这个疑惑,简单从个人理解角度回答一下,不知是否正确,仅供参考吧。在SAS3 Spec.中未规定眼 ...

感谢您的回复,目前我的工作是要推论SAS3.0眼图的标准,也就是说不能借助测试,确实很纠结。请问如果推论眼图标准您能否给点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SAS2标准就没有明确定义眼图标准,整个SAS协议和PCIE 等有些区别,建议楼主先搞清楚IT,CT等 ...

您说的很对,关于各种测试点我已经掌握,但是目前我的工作不是测试,需要自己推论标准,请问您是否能在推论结论上给点建议?多谢了!

网友C:
由于SAS芯片内部都有均衡和去加重等,所以对于我们测试点的眼图不做具体要求,甚至眼图完全close都没关系,芯片内部的均衡可以将信号完全close的眼图撑开,但是均衡只适用于由于传输线的损耗导致的眼图close,对于由于jitter导致的眼图close的是没有办法撑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SAS芯片内部都有均衡和去加重等,所以对于我们测试点的眼图不做具体要求,甚至眼图完全close都没关系, ...

最近工作太忙一直没上论坛,回复慢了非常抱歉。感谢您的指点,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