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阻抗的信号线,阻抗线宽不同,对信号有哪些影响?

楼主(2015-03-26):
在PCB设计中,叠层评估阻抗,不同的方案会有不同的线宽,现在有些问题不清楚,如下,希望能够得到比较广泛和系统的解释,谢谢!

相同阻抗的信号线,线宽比较大的和线宽比较小的阻抗线,对信号有什么影响?与信号速率和走线长度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线宽比较大,在相同条件下,其损耗会比较小,但是同时会带来布线空间的问题,同样,其受到外界的干扰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网友B:
速率越高影响越大,长度越长总的损耗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线宽比较大,在相同条件下,其损耗会比较小,但是同时会带来布线空间 ...

谢谢版主,是否有相关的量化的数据,分享一下啊,或者推荐一些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率越高影响越大,长度越长总的损耗就大

谢谢回复,对于我们常见的设计,不知是否有量化的数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对于我们常见的设计,不知是否有量化的数据啊

所用的板材不一样,差别也不一样,常用的FR4板在一般的频率上,差1mil,插损差1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用的板材不一样,差别也不一样,常用的FR4板在一般的频率上,差1mil,插损差10%左右。

有相关的书籍或者文档资料推荐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书籍或者文档资料推荐一下么?

你说的这些问题,可以找材料厂家要测试数据。

网友:
我们提供任意基材、叠构、线宽参数下阻抗、损耗仿真工具

网友C:
1.PCB设计方面:线宽不同,走线难易度不同,阻抗控制难易度不同,外界对阻抗的影响大小不同。走线的带宽不同,损耗不同。     这些往往和具体的产品相关  和走线的输入输出IC及连接器有关。

2.加工制作:加工制作难度不同,工艺影响及要求不同(粗糙度  趋肤效应 表面处理)。 具体的产品就会限制层叠、工艺、层数和材料。这些又会反过来影响走线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1.PCB设计方面:线宽不同,走线难易度不同,阻抗控制难易度不同,外界对阻抗的影响大小不同。走线的带宽不 ...

补充一点,铜损和介质损耗在不同频段内还是交替上升的。

网友D:
主要影响是加工误差带来特性阻抗误差不同,长度主要是衰减,数字电路线宽不能太宽,容性会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线宽比较大,在相同条件下,其损耗会比较小,但是同时会带来布线空间 ...

出来就要数据结论,可以利用仿真软件把大致的趋势可以仿真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影响是加工误差带来特性阻抗误差不同,长度主要是衰减,数字电路线宽不能太宽,容性会较大

有没有测试卷数据分享下啊,版主。

网友:
一目了然,实际测试不同线宽不同阻抗误差。

楼主:
谢谢各位,对此有一定的了解了;有时间我会找些资料再深入点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