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块板,正反都有BGA元件,准备自己回流焊,该怎么焊接?对焊锡膏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5-03-27):
    是否要求两种不同熔点的焊锡膏?要不要先刷熔点高的焊接,焊好后,再刷熔点低的焊接?
在焊接第二面时如何保证前一面不掉元件呢?非常感谢。

网友:
    体积小的BGA先过回流焊,通常不会掉。如果两面BGA都比较大,可以采用点红胶或做夹具过回流焊!

网友:
    补充:锡膏没什么特别要求

楼主:
    终于有人回复了,非常感谢!

楼主(2015-05-21):
    垫大锡纸这个方法不错+1

网友(2015-08-08):
    不用两种熔点的锡膏。温度设定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