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s中如何查询Segment的长度呢?

楼主(2015-03-27):
    我在查询某条Net的Segment 属性的时候,可以看到以下信息,但是没能找到线长,那位大神知道怎么访问Segment的长度呢?

    (prop nil readOnly t bBox
        ((2011.01 -4728.45)
    (2014.51 -4718.95)
        ) net dbid:339475992 isEtch t
        font nil lineType vertical layer
        "ETCH/BOTTOM" width 3.5 startEnd
        ((2012.76 -4726.7)
    (2012.76 -4720.7)
        )
        parent dbid:362243192 objType "line"
    )

网友A:
    可以計算每一個Segment的長度,再將所有Segment加總起來就是net長度
    使用下列函數可以計算,開始的位置到結束的位置
    axlDistance(l_point1 l_point2)
    axlMPythag(l_point1 l_point2)

    Skill > axlDistance('(2012.76 -4726.7) '(2012.76 -4720.7))
    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計算每一個Segment的長度,再將所有Segment加總起來就是net長度
    使用下列函數可以計算,開始的位置到結 ...

    我也考虑过用两点坐标来计算net长度,但是我担心当某段Net的objType == "arc"时,这种计算方法就不准了。 我一直在想既然Allegro中可以直接导出Net的长度,我们用Skills应该也可以直接查询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用两点坐标来计算net长度,但是我担心当某段Net的objType == "arc"时,这种计算方法就不准了。 ...

    也是要用三角函數的方式來判斷arc的長度(弧度長)
    你可以參考下列所討論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92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