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布局时的问题

楼主(2015-03-27):
请问在layout里面,移动元件的时候,怎样可以使元件的中心挂在十字光标上面?

网友A:
元件的中心点就是在十字光标上的.
除非你修改了这个选项.

网友:
或者是你建立的封装原点不在元件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的中心点就是在十字光标上的.
除非你修改了这个选项.

就是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