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绿油哪些作用?有绿油和没绿油各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楼主(2015-03-27):
PCB中绿油哪些作用?有绿油和没绿油各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网友:
我只知道两点:
1 防止氧化
2 对散热不好
至于对高速的影响,我想应该是忽略不计的。

网友:
补充:
PCB上绿油可有效防止短路。

网友:
补充:
    PCB上不上绿油的话很丑的,上绿油便于加丝印

网友:
    PCB盖孔是要用绿油的吧

网友:
    绿油层就是阻焊层啊,没阻焊密引脚贴片元件岂不是会连成一坨锡

网友:
    好看,防止外部短路啊,不知道对信号有没有影响,听说对射频有影响

网友:
    不加绿油,天线就建议不需要绿油,参考面直接是PCB板和空气

网友A:
    过孔一般赛油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孔一般赛油较好

    也有不塞的
    塞不塞绿油和设计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有不塞的
    塞不塞绿油和设计有很大的关系

请问有哪些关系呢??麻烦详细说说,,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哪些关系呢??麻烦详细说说,,多谢

有些芯片肚子下面的散热的过孔就不塞油。有些厂家的塞油要求是过孔孔径小于等于0.45mm

网友:
    绿油有阻焊效果,如果不加绿油的话,元件贴装的时候,引脚会连锡。不加绿油的话,线路还会被氧化发黑。

网友:
    绿油有阻焊效果

网友:
1. 防止线路氧化;
2.对于SMT阶生成有好处,防止连锡短路,故阻焊,;
3.起到一定的屏蔽作用(这也是为啥天线部分是要求不盖绿油的),这点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芯片肚子下面的散热的过孔就不塞油。有些厂家的塞油要求是过孔孔径小于等于0.45mm

有肚子的IC,,我一般直接放个焊盘的,,呵呵

网友:
微波电路的射频链不用,它会影响微带线的特性。功能作用优先。绿油就是阻焊,防止融化的焊锡流动引起短路。此外还有抗氧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