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ADS可否导出参数设置?这样就不用相同板子都重复设置了

楼主(2015-03-27):
RT
-------------------------------------------------------------
2015.03.28
答案在第四楼
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A:
File目录save as startup file,每次启动就都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目录save as startup file,每次启动就都是了

导出?还是另存?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出?还是另存?
能详细说说吗,

RT

设置选择刚才的另存文件为默认启动文件

设置选择刚才的另存文件为默认启动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

那如果是其他的板子呢,怎么更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其他的板子呢,怎么更改呢?

这就是启动文件啊,什么板子启动都是这个设置......你还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启动文件啊,什么板子启动都是这个设置......你还没明白。。。。

懂了懂了
多谢,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