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Xplorer中Rel Prop Delay问题

楼主(2015-03-27):
allegro中,CPU到DDR的线,设置了XNET和T点,走线完成后,在显示等长数值的地方看 没有数值,黄色。
有几根线的在SigXplorer中看,没有设置模板,要这么解决,坐等回复

点Cmgr图标等长处显示:

在SigXplorer查看,正确的地方为:

异常的网络为:

楼主:
就是同一组等长,设置模板没有到其中的2个网络。要怎么解决

楼主:
最后用最原始的方法,删除T点和XNET再重新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