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KILL调用script出错,正常调用没问题

楼主(2015-03-27):
    skill中如何调用script?
    目前使用  axlShell("replay ./artworkport.scr")调用会出错,不使用SKILL调用artworkport.scr这个script是不会出错的,估计是axlShell单步执行每条语句,是否有类似replay这样直接调用scr的整体的方法。

网友A:
    把错误的内容可以贴出来,另外可以先试下axlShellPost调用此script

网友B(2016-12-07):
引用 网友A:
    把错误的内容可以贴出来,另外可以先试下axlShellPost调用此script

    您好,我自寫了一個將A層別的物件與B層別的物件交換的skill
    概念是:
    1. 新增一個Tmp層別
    2. 將A的所有物件移動到Tmp
    3. B移動到A
    4. Tmp移動到B
    5. 刪除Tmp層別

    目前1~4都成功了,唯獨卡在5. 刪除Tmp層別
    因為找不到skill的語言可以直接刪除新增出來的Xsection
    山不轉路轉,想到可以利用Script的方式來實現
    但是遇到了問題:
    使用axlShell會出現下列錯誤訊息
    E- Can't find window; form.fplyrstack
    使用axlShellPost會出現下列錯誤訊息
    E- Window is disabled, command may not be allowed: xsection

    求解~~拜託了

网友(2017-01-09):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自寫了一個將A層別的物件與B層別的物件交換的skill
    概念是:
    1. 新增一個Tmp層別

    你是直接replay一个scr文件还是直接用axlshell去执行scr文件里的语句?

    既然增加一个xsection删除这么麻烦,可不可以不用增加转换层的方法直接换? 这个思路不知道可不可以:
    1.全选B层的的器件并存在list中
    2.将A层所有器件移动到B层
    3.将list中的器件全部移动到A层
    这样就没有中间转换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