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48V的开关电路这样做可以么

楼主(2015-03-27):
    控制48V的开关电路这样做可以么

网友:
    同志需要考虑下MOS管的耐压情况。GS压差(mos管只有20V)要控制好(通过电阻分压实现吧),确认DS之间压差100V,满足条件

网友A:
需要加个串联电阻,对G级进行分压。保证三极管导通时候,G极电压高于28V,即保证VGS小于20V另外这个D6二极管好像没有什么实际用的,感觉可以去掉

网友:
    考虑mos管参数指标吧。

网友B:
    貌似这里的MOS,都需要有个二极管的那种M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里的MOS,都需要有个二极管的那种MOS吧

一般的都自带了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个串联电阻,对G级进行分压。保证三极管导通时候,G极电压高于28V,即保证VGS小于20V另外这个D6二极管 ...

    嗯,谢谢

网友C:
    4148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148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GPIO一般是3.3V或者是5V的,防止48V通过电阻和三极管倒灌到芯片控制端吧,同时也防止三极管集结被击穿,因为三极管的集电极到基极本质上也是个PN结,以上为个人见解。

    正解

网友:
    是的呢,Vgs的耐压需要考虑,还可以加个缓起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IO一般是3.3V或者是5V的,防止48V通过电阻和三极管倒灌到芯片控制端吧,同时也防止三极管集结被击穿, ...

    对,保护I/O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保护I/O

请教一下,咋个保护法了?这个是NPN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4148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三极管不是NPN型吗,4148怎么起保护作用咯?加4148是为了防止三极管集电极被反向击穿坏掉时候而把电压导管到GPIO?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咋个保护法了?这个是NPN的三极管。

我也没看懂,怎么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下图的两个指标也要考虑

网友:
把三极管的集电极上加一个电阻不然你的管子会烧

网友:
基极加个二级管事干什么呢。。

网友:
看了各位的回复都很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