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启动慢

楼主(2015-03-27):
    之前一直用好好的,下午突然就启动超级慢,不论是开orcad还是allegro,都是未响应,然后过了好几分钟才进去。。然后导出导入也变得很慢,但是布线什么的速度还是挺快的。求大侠帮忙看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关闭防火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防火墙试试

都关闭了,还是不行

网友B:
    pads如果出现情况的话是LICENSE的路径设置不对,但是CADENCE没有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如果出现情况的话是LICENSE的路径设置不对,但是CADENCE没有遇到过!

可能是有些文件被360给隔离起来了。。反正最终是重装了。。

网友:
    15.7的软件PCB editor打开很快,但是CAD需要将近1分钟才能打开。16.3版本的软件表示秒开无压力。

楼主:
    最终发现解决方法,就是将env删掉重新放置就可以了。。可惜我已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