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导出gerber导入CAM350钻孔文件比光绘文件大

楼主(2015-03-27):
如图,为什么allegro 导出gerber导入CAM350钻孔文件比光绘文件大?

网友A:
    CAM350导入的时候,钻孔文件没设置导入精度和单位,350中默认的精度和你Allegro中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M350导入的时候,钻孔文件没设置导入精度和单位,350中默认的精度和你Allegro中不一致

重新设置了,还是不行,大神帮忙看下,设置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设置了,还是不行,大神帮忙看下,设置对不

在导入的时候选择

网友B:
    导出dill文件的时候,你选的Format为2和5,我们这边考虑选5和5。
导入到cam350的时候,要把格式全选为和导出时一样的格式,  即可正常显示。详见4l

楼主:
    [at]试了设置单位还是不行,麻烦各位帮忙看看[/at]

网友C:
引用 楼主:
    [at]试了设置单位还是不行,麻烦各位帮忙看看[/at]

按如下设置即可

网友D:
    Allegro 那个enhanced excellon format干什么用的,不是默认要勾上吗,从版主回复看好像不勾也没事,这就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如下设置即可

你用的CAM350是什么版本的?我用的是9.1的,自动导入的时候没有那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legro 那个enhanced excellon format干什么用的,不是默认要勾上吗,从版主回复看好像不勾也没事,这就奇 ...

不知道,以前一直没管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CAM350是什么版本的?我用的是9.1的,自动导入的时候没有那个选项。

    10.5

网友:
    excellon是常用的一种钻孔机床,这个选项表示输出的钻带文件符合excellon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如下设置即可

之前一直没找到这个界面。是精度设置的问题。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5-07-07):
引用 网友B:
    导出dill文件的时候,你选的Format为2和5,我们这边考虑选5和5。
导入到cam350的时候,要把格式全选为和导 ...

    每次都要选择吗 我习惯的是出钻孔的时候填2.5  能不能把cam的默认设置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