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参数去嵌处理。

楼主(2015-03-27):
使用标准校准件测试后的差分S参数,想去嵌掉非差分段;
想通过软件去嵌,做一段短差分线,然后把S参数从中间劈开,然后使用软件对测试的链路S参数去嵌;
想知道什么方法可以把S参数从中间劈开?

网友:
安捷伦好像有个软件,可以卖的,

网友:
PLTS AFR(automatic fixture removal)

网友:
ads软件也可以实现

网友:
ADS中有de-embedding控件。

网友(2023-03-10):
AICC DE-EMBEDDING UT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