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层板4层板天线掏空与不掏空的测试结果

楼主(2015-03-28):
本人初次做天线,完全靠论坛各位大神及PCB厂的大咖级工程师以及天线厂的神人们帮忙万城,现在结果出来了,以事实说话。综合阻抗,效率等结果还是4层板的效果最好,见下面图片。欢迎指正。

两层板,天线间距5mil 阻抗50欧。见下图。

阻抗计算

4层板,第一层扣空,第二层为参考地,第三层电源。
测试结果

哈哈抛砖引玉,不知道效率还有得上升没有。

网友:
    顶层似乎没必要掏这么空吧

楼主:
    上面部分是模块掏空的,实际是没必要掏那么空。

网友:
那根弧形本来不应该是天线,是传输线,天线是另外一块,具体要看模块输出端的阻抗是多少。 如果模块阻抗已经是50欧姆了,你那条线不是50欧姆的,信号全反射到模块里去了,功率出不来。如果输出模块不是50欧姆的,那后边那个π型电路(居然用电阻?还是只是个封装而已..)就是匹配兼滤波的,你这么搞也不能完全确定是可以匹配的。

网友(点评):
一般都应该是LC匹配吧?

网友:
如果本来模块输出时50欧姆的,你走线已经是50欧姆,你再把范围那么大的铜皮去掉,阻抗要变了,失配,结果就是射不出,发烫。2.4G那么高的频率,走线长度影响很大了,四分之波长微带线就能用来进行匹配了,如果你的走线长度刚好等于1/4波长,那楼主你麻烦了。

楼主:
    谢谢,提醒。模块是刚好从端口出来的,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
    LZ那走线,阻抗应该是连续了吧。有更新的进展请再报告哈。

网友:
    信号传输线与天线要区分一下,上图那段是信号传输线不是天线。 要做50 OHM 阻抗。

网友:
    J3才是天线。

网友:
    顶层没必掏这么空

楼主:
    现在问题来了,传输距离只有80米。而且还加了PA的。

网友:
    必须的四层?

网友:
    双面那个,过孔少了吧?  做过N款双面板的WIFI网卡,性能不输4层。

网友:
为啥我感觉没有可比性
  图2的顶层明显寄生电容小一些 因为与周边顶层的地的偶合小
除非你把双面板那个也同样的把顶层挖成和图2一样

楼主:
    我走弯路了,等全部测试完毕,我在发结果。

楼主:
    这几天还在测试,实践证明,天线的效率高并不代表距离远。过几天我把测试结果贴出来。

网友(2015-08-30):
    为什么天线的效率高并不代表距离远?谢谢!

网友(2016-02-23):
    不知道楼主的效率是怎么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