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 PCB Layout中如何删除这个框框啊,

楼主(2015-03-28):
看图,就是左下角那个框框,怎么删除啊?

网友(点评):
你可以 了解 下 原理图模板 和 PCB图纸模板 的相关信息,同时理解各自模板在使用中的区别...

楼主:
请大侠们帮忙解答啊,左下角那个白色的框框,在把图板子移动后,那个原来的框框怎么都弄不掉!谢谢了

网友:
暈。那個是座標啊。點畫線工具中的座標重新放置座標〇K。想放那放那

网友A:
应该是开启了图纸的这个显示(位置可设定)

网友B:
新建一个PCB文件 把需要的复制过来 其他的不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开启了图纸的这个显示(位置可设定)

这个对话框AD9中,在那里打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一个PCB文件 把需要的复制过来 其他的不要就可以了

谢谢,这个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对话框AD9中,在那里打开啊!

AD9 也应该有这个对话框,你从未打开过这个对话框?

菜单  design/board op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9 也应该有这个对话框,你从未打开过这个对话框?

菜单  design/board options

谢谢,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C(2015-07-20):
引用 楼主:
    这个对话框AD9中,在那里打开啊!

    desing-board o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sing-board optio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