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板子的飞线为什么不能最小化?

楼主(2015-03-28):
请问这板子3.3V和地线的飞线为什么不能最小化?
我试了输出ASC也没有用.

网友:
附件已解决:

网友A:
我也找到解决方法(LAYOUT打开,转ROUTER,按CTRL+M,再转回LAYOUT就是最短飞线了)。
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知道的请说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找到解决方法(LAYOUT打开,转ROUTER,按CTRL+M,再转回LAYOUT就是最短飞线了)。
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

楼上的GG,你现在也有PADS了?
    PADS三件宝!
    按I
转ROUTER
    降5.0AS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GG,你现在也有PADS了?
PADS三件宝!
    按I

真正用PADS是最近这段时间,你怎么知道的呢?
    请详细些:您是说LAYOUT出问题无头绪时,第一时间先用这三个法宝:1是转到ROUTER,2是I检查数据库完整性,3是转为低的5.0版再打开,是吗?先说声谢谢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正用PADS是最近这段时间,你怎么知道的呢?
请详细些:您是说LAYOUT出问题无头绪时,第一时间先用这三 ...

    恩,主要是针对莫名死机问题处理(Fatal  Run-time error Press ok to close the program),有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转换下重新导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主要是针对莫名死机问题处理(Fatal  Run-time error Press ok to close the program),有时候一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