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5-03-28):
1:最早安装pads VX的时候,用原来EFA的PJ无效,显示是patch文件完成,但实际启动的时候还是显示无license,最后没办法,用EFA的生成license,用tanker的pubkey_verify来patch文件。后来安装的xpedition VX 32bit,用EFA的PJ出现同样的问题,最后还是用pubkey_verify来patch文件,当时系统一直是win7 32bit旗舰版。这次家里的机子系统重装,安装了win7 64bit,所以Xpedition VX也装了64bit,pj的时候仍然是涛声依旧啊,pj多次,杀毒软件关闭,用管理员模式的CMD命令,依旧如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以前看大家pj的时候好像都是用的以前的EFA啊?我也下了几个看了一下,做了二进制比较,和我的一模一样的啊。但为啥我的就不行呢?

2:Xpedition VX 32bit的时候安装3D库,安装的过程中总是出错。这次安装了64bit,再安装的时候还是不行。我密码又重新输入PostgreSQL_M3DL也不行;又查看本机开放的端口,重新改成开放的端口;又勾选use default。均出现下图所示的错误。大家安装的3D库都正常吗?

3:上次装完Xpedition VX 32bit曾提过一次,每次启动xPCB Layout VX.1,都出现勾选许可的那个界面,见下图,每次全部勾选后,下次再启动,仍然需要再勾选。以前的版本只要勾选一次就记住了,不用每次都勾选啊。当时有位兄弟说他的没问题,以为是自己系统有啥问题了,但是这次整个系统重装,新装了Xpedition VX 64bit以后,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难道就没有其他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可能是第一个原因造成的,我用的的pubkey_verify来PJ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感,斑竹说是必须win7,9英文版才能安装,坑爹撒.

你说的是3D库的问题吧?这个也很奇怪,我原来在在win7 32bit下安装的时候,我图示的那一步好像是没有出现错误,是在往下安装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这次用64bit的,连接就出现错误了。
还有,我说的那个PJ和xPCB Layout VX.1启动许可选择的问题你有没有出现啊。

楼主:
第一个问题大家都没有遇到吗?我怀疑我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不是就是第一个问题造成该呢?

网友:
建议大内存的童学用虚拟机多尝试几次,俺暂时还只用7.9.5

楼主:
第一个问题完全按照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4320-1-1.html的方法解决了。第三个问题任然存在,第二个问题明天来再试试。

网友B:
中文系统下,M3DL可以不装就别装了,无法通过正常方法卸载,只能通过删注册表进行清除,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文系统下,M3DL可以不装就别装了,无法通过正常方法卸载,只能通过删注册表进行清除,很麻烦

关键是现在想安装都进行不下去啊。想试试那个3D库。

网友C:
第2个问题我没试过,不看好3D模型,我认为PCB里所谓的3D只是噱头而已,无太多实用价值(如果有,就是需要你更换更牛皮的电脑);
第3个问题在我这里没有出现;
我的系统:老笔记本,IBM T60P;Win 7 sp1 EN 32bit;
目前唯一不爽的是DXD效率太低下了,如果一张图纸上元件放太多,缩放起来慢得要死,因此目前稍微复杂的点的系统,做原理图时都分成多页;xPedition依然是那么牛,以我这么旧的本本还得跑得那么顺(Pad数大约6~10K)。可以得出结论:写DXD程序员不怎么样,实现Expedition的那一帮子人绝对牛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2个问题我没试过,不看好3D模型,我认为PCB里所谓的3D只是噱头而已,无太多实用价值(如果有,就是需要你 ...

我倒是觉的3D并不完全是噱头,如果结构空间很充足,那3D确实没什么大作用,仅仅是好看而已。但现在的电子产品做的越来越小巧,PCB和结构之间的配合越来越紧密,形状也复杂,这样的话就不能仅仅依靠卡尺、眼睛估计配合情况了。用3D的话,可以在图纸阶段就很方便的看出结构和电子的配合情况。
我也感觉DX效率比较低,以前用DC/DV的时候,画面的移动缩放就像Expedition那样很平滑,如行云流水般的流畅,但是换到Dx后,感觉都是一顿一顿的。我看Dx里面很多文件貌似是用VBS写的,不懂编程,但感觉这样是不是影响程序执行的效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觉的3D并不完全是噱头,如果结构空间很充足,那3D确实没什么大作用,仅仅是好看而已。但现在的电子 ...

同感,找到知音了。怀恋DC/DV时代,只可惜“馒头”将精力偏向于它自己的嫡系——DXD,这个中央军的战斗力可不怎么样;战斗力强的桂系——DC/DV反而被“馒头”忽略了。说实在的,技术实力还是WG收购前那个公司团队强,“馒头”财大气粗而已。还好xPedition继承了WG的优良传统。总之,技术在进步,我们只有去适应,别无它法,WG2005 SP3直到前两年还在用,但从去年开始切向了EE2007,以及现在的V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下个纯英文旗舰的win7 64 ,顺利装3D, 再下个exe格式的中文语言包,可以切换回中文界面,解决之!就是pcb不知 ...

PCB英文:
添加环境变量:MGC_PCB_LANGUAGE=English

网友:
13楼的方法试了果然可以了,谢楼上yth0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