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参数求解

楼主(2015-03-29):
在进行电源谐振和阻抗仿真的时候,如果没有S参数和RLGC的数值,如何大概的评估电容的ESl ESr数值,求大神解释,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很好评估吧,ESL和ESR需要厂家提供吧。

网友:
电容厂家 有一些小软件,一般官网都有。

网友:
比如 村田的电容 在其官网就有对应的软件

网友A:
不同的厂商电容差别不是太大,应该可以替换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厂商电容差别不是太大,应该可以替换用。

 有条件的话还是用原厂商的吧。

楼主(2016-04-01):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还是用原厂商的吧。

谢谢大神的指点

楼主:
好像可以给个大致的范围吧